非标刀具的钨钢刀片,请教

楼主(2011-12-04):
制作非标刀具,刀具的钨钢刀片一般厚度3MM,因为要割成不同的形状。所以如果用那些标准的刀片改,不是厚度不对就是长度高度不对。很不方便。不知道有没有厚度就3MM的板材,那么就可以任意的割取。

     不知道非标刀具厂是怎么做的。哪里可以采购到质量可靠地钨钢?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的为  3.3厚的板材  磨到3个   然后线切割

网友:
我们这边卖硬质合金料的都有板料卖,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