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MPa的静压密封试验,会有多危险?

楼主(2011-12-05):
  • 液体:水

  • 温度:室温

  • 被测对象:内径120毫米,长7米的管状装配体(一种石油钻杆)

  • 压力:70MPa

  • 测试方法:水注入管内,加压到70MPa后,管体两端的阀门关闭(管内的水与外界绝缘),然后监测管内水压15分钟。

  • 问题:如果发生泄漏的话,会有多大的杀伤力(比如高压水流伤人,等等),需要多大程度的防护?

   多谢!

网友:
        试验介质只要用水,危险性不会大。因为试验泵是往复泵,不是连续性供水,且每个冲程所供水的流量一般都很小,所以一旦被检验缸体发生破裂,后续流出的水不多。加上水的压缩量极小,当缸体受压破裂时,瞬间喷射出来的压缩部分的水量也是很有限的,不会形成很大的威胁。但尽管如此,从安全角度考虑,在试验时人与被试验物之间也应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在被试验体外围,还应适当加上可以固定的防护板。
        特别要提一点,所有容器(包括压力容器、液压缸体、气压缸体等)的压力试验(习惯称:耐压试验)的试验介质都必须使用水等液体,绝对不能使用气体。使用气体只能做密封性能试验,其压力等于试验体的工作压力,且只能在确认压力试验合格以后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楼主:
多谢chxwu986的回复。解释的很清楚。

老板打算用13毫米厚的LEXAN,但愿能够阻挡外泄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