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圆形零件的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1-12-05):
半圆零件,总长还车加工,要求不高,材料为纯铜,
想用冲压的方式,不知道有没有自动切断并冲压成型的设备
还有一点就是选用圆柱铜材,还是用半圆的铜材,价格相差大吗?

网友:
如果量不是很大
车加工后再线割剖成两半
量大还真不知道如何加工效率比较高

游客

网友(2012-07-18):
那请教,半径截面和圆心不就不在一个面上了吗?这样的尺寸可以吗?我问的问题也是如此,我认为此方法不可能,各位大侠的意见如何!

网友A(2011-12-05):
如果量大,可以联系铜材铜棒加工厂,直接按大端尺寸连带半圆孔精拉成半圆铜棒,先截成定长,再在车床上用专门的车夹具车出小端R。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大,可以联系铜材铜棒加工厂,直接按大端尺寸连带半圆孔精拉成半圆铜棒,先截成定长,再在车床上用专 ...

两个合起来车不是更好

楼主:
量大,冲压最好,车的话,一来效率低,二来废料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