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汽车电子行业SPC和MSA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谢谢啊!

楼主(2011-12-05):
哪位大侠有汽车电子行业SPC和MSA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想学习一下,找口饭吃啊!谢谢啊!
chenfucai9@126.com

网友:
SPC和MSA是五大工具中的2个。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有标准版本。
具体要求要由车厂决定。

网友(点评):
一般搜到的都是坑爹,尤其是手册,说了和没说一样。

网友:
上百度搜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这里只是收藏了这个,不知道是否是你所需要的

网友(2018-05-17):
自学很难得

网友(2019-09-17):
貌似还没有入门啊

网友(2019-11-11):
统计过程控制SPC及测量系统分析MSA均为质量五大工具中的两个,如果你是刚入门的阶段,建议你系统的了解一下五大工具,尤其是APQP及PPAP。
MSA及SPC收集到数据后均可以使用Minitab软件输出结果。
MSA一般情况下忽略线性、偏倚及稳定性的影响,只考虑重复性及再现性。
  □   %R&R<10%,且数据级数大于5,所以测量系统是可接受的;
  □   10%≤%R&R≤30%,且数据级数大于5,依据量具的重要性、成本及维修费用等因
        素,考虑所测量特性为一般产品特性,所以决定该量具是可接受的;
  □   10%≤%R&R≤30%,且数据级数大于5时,依据量具的重要性、成本及维修费用等因
       素,考虑所测量特性为产品特殊特性,所以决定该量具是不可接受的;
  □   %R&R>30%,或数据级数小于5时,系统不能接受,必须进行改进。
SPC计算结果CPK一般大于等于1.33我们视为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