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我设计全自动焊锡机,求助

楼主(2011-12-05):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们公司要我设计全自动焊锡机,其他机构都是通用的,主要是自动送丝机构和助焊剂喷涂机构设计有很多技巧,麻烦大家指点迷津。能有技术资料就最好了。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
全自动焊锡机?做什么用?
5 A2 F: c0 O& LPCBA?

网友:
在网上搜搜,好像做这个产品的公司很多哟,深圳福之岛,还有东莞等有大把厂在做类似产品

网友:
送丝和助焊剂涂抹机构在市面上有成熟的产品了。。百度百度。

楼主:
别人只要视频和图片,有些详细的机构我没弄明白

楼主:
网上只有视频资料,我们公司也要做这样的设备

网友:
自动送锡这块早就有小型的自动装置,才一千多块钱一套,直接买一套安装上去,焊锡涂抹这个我就不自动了。

网友:
不是送丝而是放线,用步进电机驱动,当然要有控制放线的机构。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我以为是焊线机。

网友:
我知道自动送锡焊接机,我们厂就有一台,但是没有自动助焊剂喷涂机构

网友:
不过这一块需要设计的,如果想了解,加我Q281395741

楼主(2012-01-12):
好的,非常感谢的大家帮忙

网友(2012-05-20):
常州快克  有现成的破锡丝 送锡丝装置  故障率很低  建议直接使用它们的

网友:
送锡线装置外面有点买,现在一般锡线中间都有助焊剂,不用涂抹

网友(2012-08-31):
去搜搜,有标准件的,3D图,型号在我电脑里,有需要也可以提供啊

网友(2012-12-08):
我看到我公司做的自动送锡机是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机械手,然后用模具切断,锡丝掉在治具上通过皮带轮流到焊机上。其实那个机子已经卖出去了,我没看到实物。只是看到图和问别人的。那些都是老板自己设计的,我只是菜鸟而已!

网友(2017-02-02):
我以为是焊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