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类零件外圈带齿轮,用轴承钢,整体淬火,HRC58-62,可行么?

楼主(2011-12-05):
客户要求的:
环类零件外圈带齿轮,用轴承钢,整体淬火,HRC58-62,不修齿形

哪位高手给说一下,这样的工艺行么?

网友(2012-03-21):
先790~800度球化退火,3~5小时,加工,然后830~850淬火,硝酸盐溶液或油。

网友(2012-05-10):
可以淬火到HRC58-62,但会有变形

网友:
LZ

轴承钢种类也很多的,是GCr15么?
如果是GCr15的话,我觉得选材有问题。

环类零件外圈带齿轮,有点类似于回转轴承的齿圈,LZ可参考齿圈的材料选择。

网友(2012-11-13):
个人认为得看你用途和大小,小齿轮环高转速可以这么硬,大齿轮没必要这么硬,淬火后变形肯定有的,只是多少问题,不过很少见有用轴承刚做齿轮的额。

网友:
关键看带齿外圈的大小。

网友(2013-11-23):
齿轮传动齿面是承受冲击载荷,所以要求齿面有硬度,耐磨。心部有韧性耐冲击!所以轴承钢不适合做齿轮!

网友(2014-03-24):
50Mn,齿面淬火,可以达到55~62HRC,齿轮精度11级。

网友:
齿轮传动是受冲击的,所以要求齿面硬,心部韧!轴承钢不适合做齿轮!

网友(2014-07-18):
关键看热处理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