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孔大了,急死人了

楼主(2011-12-05):
360的缸,內孔被工人看错了数据车大了,加工成了360.60,
还能不能用啊?我也没搞过液压,急死人了

网友:
做配件啊,怎么不能就这么废了!回用,算工废!

网友:
工作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用。

网友A:
把活塞轴干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活塞轴干大点就可以了

所有配套的密封等全部得改,非标了!!!1

网友:
楼上哥们说的很是有道理··非标了· 补救的方法也可以选择表面处理的方式来改变其尺寸 然后再加工其要求的尺寸。

网友:
有解决的办法,刷镀。但是那样成本比重新加工可能还贵!

网友:
一两个就报废好了,非标的密封件得开模,成本有点大,后续维修会麻烦。量多的话,非标吧。要不少赚点,内表面电镀修复尺寸吧。

网友:
活塞缸的话肯定是不能用了,密封件件都要更改型号,非标了!
  如果是柱塞缸,没问题,可以照样用!

网友:
那就整个做大一点,没事的

楼主:
缸内孔大60丝不能用了啊?密封圈外径我量了,大3mm.应该能用吧
急死人了啊

楼主:
关键是密封只有360的,没有361的啊

网友:
360的缸径应该很大的流量吧?实在没办法就报废吧

网友:
已经大了太多了,建议报废吧

网友B:
可以用的,活塞导套外径配合尺寸及相关尺寸加大,尺寸记录备查方便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活塞导套外径配合尺寸及相关尺寸加大,尺寸记录备查方便维修

活塞加大点就能用啊?
就怕会泄漏,影响压力啊
郁闷得很啊,这个材料也不好买

楼主:
标准公差应该是360.15
搞成了360.65去了,大了50丝啊

楼主:
大家帮帮忙,看能不能用啊
把活塞也放大些呢

网友(点评):
你用的压力是多大啊?我现在出差在,收上没资料。压力不大的话把活塞的尺寸和密封件的沟槽尺寸加大是可行的。

网友:
没什么问题的,记得把活塞做大一点,配合好,胶圈就用360的,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好,谢谢!
问了搞液压的,他们也说可以,那就这样用了,实在不行在换

网友:
没事,把密封圈搞大点,活塞在大点,一切ok

网友(点评):
密封圈搞大点?怎么搞大啊,自己做一个?那是标准件吧!

网友:
重新做一个活塞,但密封要变一下,不知你的工作压力是多少,如果是中低压(16MPa)以下,可为O形密封圈密封,把活塞O型圈槽的底径加大0.6mm,用格莱圈,压力不太高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压力高啊
用时只有将压力调小些了,重新做一根麻烦,材料也不好找,就一根自己用的

网友:
看工况要求了,要求不高是可以的,密封件选好点了

网友:
还有磨,尺寸还要加大,密封件要定做了

网友:
能用,将缸头与缸筒的配合做到h7-H8左右,将活塞密封沟槽加大0.5mm左右(在标准沟槽基础上)

网友:
孔壁套铜后镀硬铬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用非标密封,现在有车制密封的

网友:
重新加工一个活塞啊 重新选配密封件就完了啊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啦!

网友:
要看活塞用的哪种密封圈,是v,y,xy?,还有工作压力,活塞内壁表面光洁度,如果仅仅大0.6而其他的都达到要求,在中压系统没有问题。

网友:
用人喷涂修复。保质又实惠

网友:
把活塞也相应做大,密封件会自动被撑大,这个只能单独做。

网友:
哎呀,只能配制或想办法修复了

网友:
快一个月了还没解决,换一个活塞和密封圈就行了。

网友:
各位还讨论,这样的产品卖给你你会要吗?就是一个报废产品。卖出去就害人。

网友:
如果是自己用,并且是单件的话可以加大活塞只要保证他们的配合间隙就可以

楼主:
感谢大家了,自己用的没事哈
只是报废了怪可惜的。就这样用了

网友:
镶铜套、或喷涂金属改变柱塞尺寸。这样可以减少成本。如果是整批的那就只能做非标了!

网友:
备用做柱塞缸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2012-01-08):
简单的办法是内孔镀铬,再抛光:再就是单独配密封件,这样成本高,也不利于今后维修

网友:
只好配活塞了,密封选O型圈加挡圈。

楼主:
谢谢大家了,用还是没有问题,
自己用的,活塞加大了。

网友(2012-02-20):
如批量大的话,最好用镀层缩小孔径,改非标的话以后会有售后麻烦

网友:
改大一号的密封就行了。

网友:
如果活塞缸,就废了,
当然也可以定做非标密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