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温零下200摄氏度,普通的焊接件有问题吗?

楼主(2011-12-05):
请教:关于201不锈钢焊接后使用环境的问题

有一个焊件,材料是201不锈钢的,在低温零下200摄氏度使用,此环境下普通的焊接会不会有问题,如开焊等,敬请高人解答

楼主:
不好意思,看来我的问题提的不是很清楚。需要冷冻的是减速机的一个配件销子,放在液氮桶里低温冷却,我所提到的用201不锈钢焊接的是一个挂满销子的载体,类似笊篱的意思。连同销子一起放到液氮桶内冷却,到时间后连同销子一起拿出来,然后再安装销子,就是这样一个工序。
我所要问的:在常温下焊接好的载体(笊篱),如果放到零下近200摄氏度的环境内冷却,此时会不会开焊或者拿出来后会不会开焊,再或者普通的201不锈钢在不受什么外力的情况下,能否在此低温度下表现出正常的状态

网友:
先不说这个焊接问题,单就材料说,就不可以在你那个问题下使用,你要按你工艺规范选择低温材料,先选了材料再谈焊接,现在说不上,一般材料在负40-50度就没有韧性了,

网友(点评):
多数钢铁材料零下40-50倒没多大问题吧? 优质碳钢做的东东,在-40多时,还是焊接的,一样韧性十足。 Q235A做的普通零件也没啥问题,蛮好用。

网友:
这个温度下你那个材料有使用性能吗?你可以想象下,在南极那个温度,对科考船的钢材就是难题。就当低温下材料没问题,你在如此低温下如何保持足够热量焊接,传热保温怎么解决,焊接冷却速度怎么解决?都解决了,就可以去火星了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具有很好的低温性能,低温下各项指标不会下降。
比如常见的304、304L不锈钢。
常见的奥氏体不锈钢焊接性能都好(焊接质量保证情况下),含碳低的更好。

结构设计时注意热胀冷缩

网友(点评):
304比201的性能会好很多吗,因为我们用201做好的东西用了不长时间,结果在一次不小心掉地上后居然有几处开焊了,因为才疏学浅,这之后才考虑使用环境等等的问题。

网友(点评):
各有各的用途。 至少书上说:具有稳定奥氏体状态的铬镍不锈钢(它没说铬锰不锈钢)具有优良的低温性能,是众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