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在启动后不到5分钟 ,油泵电机就发热,液压油路所有减压阀都正常

楼主(2011-12-05):
不知怎么回事,机床在启动后不到5分钟 ,油泵电机就发热,液压油路所有减压阀都正常, 在线等!

网友:
电机的电流正常吗?

一个一个问你,你一个一个问题答,

楼主:
对电器  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电器  不懂
                                                                                       ...

不会量电流

网友:
正是无语,着世上什么鸟都有。

楼主:
最后 电机发烫了
烧糊了
跳闸了

网友(点评):
电机发热--过流--过载--查看油路

网友(点评):
晕,看着热还不给人家降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 电机发烫了
烧糊了
跳闸了

你见大夫,

大夫问:你哪里不舒服?

你说:哪里不舒服阿拉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是快死了,

大夫怎么办?只能把你拉去做全面检查,所有仪器都用上,最终发现你只是扭了一下,小毛病,

但前提是大夫必须在你身边,假如不在,哈哈,神仙也没辙,

网友:
真牛!只有把电机烧坏才能将问题查个水落石出?

网友A:
电机发热,要么过载,要么线圈局部短路,要么扫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发热,要么过载,要么线圈局部短路,要么扫膛。。。。

请教扫膛啥意思?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扫膛啥意思?
                     。
。。

轴承坏了或其它原因造成转子铁芯与定子铁芯擦碰,扫膛是会造成电机报废啊。

网友:
满功率超负荷,电机扒了?

网友:
扫膛就是电机轴承坏了,定子和转子发生摩擦。

网友(2012-11-22):
楼上很多都说到要点了,机械部份是轴承,油路就看压力!电器看三相输出下常不!!!电机线圈绕组各阻值及对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