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轴承的可以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1-12-05):
各位大侠 这个轴承后面X2是什么意思啊?查阅不到资料!!有知道的告诉一声 谢谢

网友A:
02 宽度非标。

非标准轴承代号
1、尺寸表示法
   取最接近标准尺寸系列代号,并在基本代号后加字母表示:
     X1  外径非标准          X2  高度(宽度)非标准
     X3  外径、宽(高)度非标准(标准内径)

网友(点评):
请问32006X 这个X什么意思

网友B(2012-03-15):
你这个查询系统哪的,可以告诉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 宽度非标。

非标准轴承代号

X是正常尺寸
尺寸非标衍生用X1 ;X2;X3等标识
X1  外径非标准 如果很多种尺寸区分X2-1;X2-2...
X2  高度(宽度)非标准 如果很多种区分X2-1;X2-2...
X3  外径、宽(高)度非标准(标准内径)很多种区分X3-1;X3-2...

有的已经混淆了后置代号,最好确认使用尺寸 采购\销售型号后标注尺寸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软件呀...............

楼主(2012-04-14):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软件呀...............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查询系统哪的,可以告诉下么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

网友:
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