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工程图中看到折弯线?

楼主(2011-12-05):
有哪位大侠知道在工程图中怎样显示钣金展开图的折弯线?请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 视图里面  隐藏所有类型 勾了没有?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显示切边?

网友:
用平板模式作为当前视图,导入到工程图的时候插入当前视图,折弯线就自然显示了。

网友:
到 工具→选项  里看看

网友:
嘛玩意,你贴个图比较好。大家好细细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2017-07-10):
1.设计树里,打开折弯线显示,显示是蓝色的显示状态
2.视图-隐藏所有类型-草图(点开)
如此就可以看到展开图中的折弯线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20-06-03):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