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箱体的孔怎么加工?(有图)

楼主(2011-12-05):
如图:正方形箱体边宽120mm,要加工左右直径40mm两孔,毛坯已有孔,要求保证两孔同轴度,我想一次同时加工出来,但不知是扩好,还是铰好,有没有这么长的扩刀或者铰刀一次加工出来?明天要拿给老师看了,各位前辈给指点下,拜托了

网友:
绞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活要用镗床镗孔。

网友:
用镗铣床加工,直径30的镗刀杆镗300左右长度都没问题。一次装夹,可以镗三个孔,不但能保证两孔同轴还能保证侧面孔的平行和垂直。

网友:
同意六角车的方法.左右两孔一定要一装夹一刀镗削,注意分配好加工余量.但我觉得如果要保证侧面孔的垂直和平行必须是箱体有两个加工好平行面来夹持工件.

网友:
镗床的活,找有镗床的厂家

网友:
标准的镗床活。
PS:“镗床的活,找有镗床的厂家”?怎么经常看到这样的回答,难道是我们家的设备太全了?

网友:
在车床上也可以,量小的话四爪夹持就行,量大的话在花盘上高个定位工装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上很快可以搞定

网友:
镗床
或卧式加工中心
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上镗銑床A装夹找正B先镗后绞C保证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