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管的回火处理

楼主(2011-12-05):
外径ф9mm,内径ф8的紫铜管的回火处理方法:

网友:
顶一下,也让我了解了解。再问:这么小口径的紫铜管是不是因为多道次拉拔后加工硬化所以要回火?是不是要真空或充气回火?充气的话,充什么气体?

网友(点评):
2楼说的造成的加工硬化应该用退火解决吧,再结晶退火能够消除内应力,是金属软化或改变晶粒度。温度控制在500~700度。

网友A:
紫铜属于工业纯铜,所以含铜量较高,这样铜管的含氧量也受到严格控制,因为氧会引起铜的“氢病”,所以热处理时必须注意在弱氧化性气氛中加热,不能遇到还原性气体介质,一般工业上在微弱氧化性气氛中(燃烧完全的煤气炉)中进行,其他工作按照紫铜的回火正常进行。
2楼说的造成的加工硬化应该用退火解决吧,再结晶退火能够消除内应力,是金属软化或改变晶粒度。温度控制在500~700度。

网友(点评):
回火为了什么?

网友(点评):
回火一般对于淬火后面的热处理,只是说法不一样,回火的功效与退火近似,但是铜并没有淬火的工序。

网友:
这是在紫铜管和一些有色金属加工中常遇到的问题,为了消除前一道工序挤压加工时形成的内应力,把材料加热处理一下,工艺名称叫“正常化“。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是在弯管时管子出现断裂,如是这样,正常化处理是很必要的。数量多可用真空炉,如数量不多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放到一般燃料的明火上加热也能解决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们是把紫铜管做成其它部件使用,用于汽车喇叭电磁阀上振动后易断裂,所以想把紫铜管回火处理变软一些,再做试验看是否有改善。

  .至于清除内应力,是否可以采取振动清洗?

网友(点评):
中间采用一段胶管连接,胶管要圈长点。 如果硬是用筒管,振动垂直方向要足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铜属于工业纯铜,所以含铜量较高,这样铜管的含氧量也受到严格控制,因为氧会引起铜的“氢病”,所以热处 ...

想让紫铜管变软一些。增加柔韧性。

网友(点评):
单就从理论的角度,回火的方法是可以达到效果的;机械振动消除内应力的方法也是可以的。我也冠绝用过度方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