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气缸收缩后不往前跑?

楼主(2011-12-05):
三位五通电磁阀不换,怎么实现气缸收缩后不往前跑。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你是缩在中间还是直接缩到底?

缩在中间,用这样的方式是不可靠,而且位置不准,建议直接使用带锁气缸。

你的原理图是不行的,这样组成了差动回路,气缸会往上走。

缩到底没什么好说,供气保压即可

楼主:
现在想法是右面的气路去掉。
伸缩时,B点一直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法是右面的气路去掉。
伸缩时,B点一直得电。

B点一直得电,你的阀芯位置无法确认,而且B点的电磁铁发热也会烧毁

网友:
不用b侧一直得电.将左侧电磁铁取下.加一弹簧蒙一蒙板.就可以了.但是气缸内泄就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