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镀锌件 镀锌前的焊接工艺?

楼主(2011-12-05):
  如题,其中包括零件的设计、展开料需加的工艺、焊接方面的工艺等需要注意哪些?

   因为比较狭小的地方镀锌镀不到! 谢谢大湿们!!!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镀锌还有镀不到的地方吗?我觉得和平常一样加工就行了。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题目的意思……是镀呢,还是焊接呢……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普通设计即可,要是有封闭管子之类的,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热浸镀就要注意给管子开口,还有让锌溶液能方便流出来,内部不需要镀也不能完全堵死,要开气压平衡孔,否则受热的时候压力大增,会将某些薄弱的地方挤爆或者挤变形,这些孔镀完可以堵死,比如用胶之类的,要焊死就要重新将锌层去掉了才能焊

楼主:
如附件:普遍存在严重漏镀现象,厂家出厂前用手喷漆补喷过,之前已多次反应给镀锌厂、研发中心、及各相关负责人,后来依镀锌厂的建议:要求我们在四边开孔,以便他们方便镀上。现已在支脚各边开了两个M16的孔,但是周末从镀锌厂拉回来的支脚还是未镀上,请查看附件不良照片(如图示)。焊接水平普遍较差,焊接处经常出现气孔、焊缝不平整等现象,亦严重影响镀锌质量。

楼主:
问题来了:要把需要镀锌的部件的焊接工艺要求制作出来,如:要所有焊缝必须焊满,不能有缝隙等。
结合实际情况做一份焊接工艺文件和焊接作业指导书,包括焊接注意事项,镀锌、喷塑、酸洗等表面处理对焊接的要求以及焊接验收标准等!谢谢

网友:
建议改为热镀锌,你这样的问题就不会有了,而且热浸镀的效果还要好于电镀,它能给你的焊接件“回火”,尺寸更加稳定

电镀锌会因为挂具电极和电镀液的流动及浓度分布等等,造成零件表面电流不同,电镀层的厚度差异大,除非长期大批量做一种零件,能反复做工艺试验修改夹具挂具等,否则量少的零件工艺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