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矩形 长100 宽50 4个角是四分之一的 R3的圆弧

楼主(2011-12-05):
我用的是法兰克的系统,刚刚学习数控铣床,碰见一个 难题, 请高手指点。下图
不知道怎么吧 CAD的图传上来
就是一个矩形 长100 宽50 4个角是四分之一的 R3的圆弧, 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是如下的图吗?请问你遇到的难题是什么?不会是上不了图这个问题吧

网友B:
中心设板的对中位置。使用立加程序如下:G90G40G80@T1M6@G54@G43H1@G42D1G0X60.Y25.@Z5.M8@M3S800@G1Z-12.F100@X-47.@G3X-50.Y22.R3.@G1Y-22.@G3X-47.Y-25.R3.@G1X47.@G3X50.Y-22.R3.@G1Y22.@G3X47.Y25.@G1X0@G0Z100.M5@G91G28Y0@M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如下的图吗?请问你遇到的难题是什么?不会是上不了图这个问题吧

不知道怎么上图的,请指点下怎么上图的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设板的对中位置。使用立加程序如下:G90G40G80@T1M6@G54@G43H1@G42D1G0X60.Y25.@Z5.M8@M3S800@G1Z-12.F ...

兄弟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刀的半径都没算进去。汗了。现在我搞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铣四分之一圆的时候 <用直径10MM的 铣刀》
G1X-42.
G3X-50.Y17.R8.
才能出个R3的圆弧 我看过G3指令了的 R有正和负 铣优弧和劣弧
但是没有说R要加刀的半径。
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什么。
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
还有我看见以前的师傅用自动编程的 有用圆弧走过渡路线的时候用R1或者R2但是又没有加刀的半径.
但是走像上面的R弧度的时候又加了刀的半径。
糊涂了 请高手解答

网友:
半径都没有么??看完程序,看懂程序,知道每个指令什么意思再发言……你那样也是可以的,但不规范,出现了尺寸偏差是要修改程序才可以补正,建议你学习下刀具偏置补偿再说……

网友:
自动编程是计算机自动补偿,手工编程需要用到刀具半径补偿。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的啊,看看这个吧http://www.24chem.com/forum-23-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图的,请指点下怎么上图的行吗

画好了用QQ截图,不能直接上CAXACAD格式的

网友(2013-09-08):
引用 网友B:
中心设板的对中位置。使用立加程序如下:G90G40G80@T1M6@G54@G43H1@G42D1G0X60.Y25.@Z5.M8@M3S800@G1Z-12.F ...

你好,我是干开始学数控编程的,想问一下怎么用G2或G3指令才能铣四分之一圆弧,我用料好多次都做出的都是半圆,还有比如G3X50.Y50.R3F150;这里面的50.仲的点是代表什么意思?不会是5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