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设备怎么维护保养呀?

楼主(2011-12-05):
这种设备怎么维护保养呀?还有就是怎么维修呀?都经常出现什么毛病?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轴承不能缺油,叶轮要平衡

网友:
传动易损部件及时更换,润滑部分及时补充润滑油,定期维护保养

网友A:
1、关于维护保养。
     开停机要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注意观察和控制轴承箱油位在合理的范围。
     注意轴承箱的温度控制。
     注意观察联轴器在运行情况,包括震动、销钉和弹性胶圈的状态等
     注意叶片进气口不要堵塞,及时清理。
2、关于检修。
     叶片安装前要找动静平衡。
     叶轮安装是注意和机壳之间的间隙。
     轴承安装注意间隙调整(保证运行状态下的轴承温度合理)。
     联轴器安装找好间隙和同轴度。
以上为个人的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关于维护保养。
     开停机要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注意观察和控制轴承箱油位在合理的范围。

谢谢你说的很详细,我们交个朋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很详细,我们交个朋友吧!

交朋友当然好,希望经常联系。

网友(2012-02-02):
首先要保证检修质量,试车时震动值在正常范围。在运行过程中注意对前、后轴承温度、震动值的检测,定期对叶片、传动带进行清理、更换。

网友:
日常注意油位,每日监控轴承温度及振动值,发现振动或温度过大时需清理叶轮表面灰尘,安装时做动静平衡,润滑油定期更换

网友:
轴流风机?
可以从振动、温度、润滑、工艺操作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