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roe的工程图转成可以打印、标注的电子档?

楼主(2011-12-05):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有一套东西要外发加工(因为快要过年了),由于路途比较远做出来的图纸最好是电子档的就比较好,这样一个邮件OK。可是我简单的截图,到对方打印的时候是一片漆黑!
      不知道什么办法把proe的工程图转成可以打印、标注的电子档?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最好不要转成dwg格式的,应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调整!个人觉得不是很可取

网友:
PDF可以啊,是矢量图形。。。。楼主对PROE还不熟啊  ,也可以转图片

网友A:
也可以安装虚拟打印机,打印成jp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安装虚拟打印机,打印成jpg的。

虚心求助,请问能说的具体点吗?或是说你有哪方面的资源吗?

网友(点评):
你找微软的虚拟打印机试一下,我用fax成功,出的是TIF文件。

网友(点评):
用微软的xps打印机也成功,格式XPS.

网友(点评):
保存副本,TIF 太模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心求助,请问能说的具体点吗?或是说你有哪方面的资源吗?

你可以在打印--目的右边 箭头 增加打印机类型 找jpeg  打印文件后缀.plt重命名为.jpg.

网友(点评):
不用安装虚拟打印机。

网友:
在配置 plot_name   yes    直接出图jpg

网友(2012-04-27):
学习各位高手的经验了。刚开始学习。。

网友(2012-07-02):
proe可以直接转成图片的。另外还能转成PDF文件。按道理截图应该也是能打印的。

网友(2012-08-01):
转成PDF啊。无语

网友(2014-12-25):
用PDF格式,打印机理就有很好用的,

网友:
转成PDF格式,% W0 L& A2 y( e
安装Adobe.Acrobat. 或PDF打印机 或者其它软件

网友:
用CAD打开,复制,粘贴到word里面就行

网友:
转成PDF的,打印的时候选择黑白打印,选灰度打印可能会出现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