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内的图纸用什么加工方法好?

楼主(2011-12-05):
各位前辈好。请问附件内的图纸用什么加工方法好。谢谢!
现有设备有6136数控车。TB15精密微型车床。谢谢了!

楼主:
谢谢老鹰参与。jpg格式图纸。

网友A:
钻内孔,车外形,切断收工,呵呵

网友B:
挤压成型的机器,好像叫缩管机,

网友C:
前几天刚做一个类似的,材料440c,内孔2.75.
最好告知你的加工数量,这样才方便提供参考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做一个类似的,材料440c,内孔2.75.
最好告知你的加工数量,这样才方便提供参考工艺

数量每批5000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内孔,车外形,切断收工,呵呵

切断面后表面不光,且去毛刺麻烦。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压成型的机器,好像叫缩管机,

精度达不到要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啊。。。。。。。。。

请详细说说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量每批5000件。谢谢!

你好,如果根据我自己的设备和情况我会排如下工艺。
在不考虑外形和内孔同心度情况下。
1.数控夹棒料,外形车出,中心钻,打孔,割断。
2.仪表车单独平面,倒内孔角。
3.内孔合金钢珠挤压。

如果考虑同心度,那第一道工序把内孔用合金铰刀做到位。

网友:
这东西 一般是气动液压管子锁紧用的 如果是铜的 仪表车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如果根据我自己的设备和情况我会排如下工艺。
在不考虑外形和内孔同心度情况下。
1.数控夹棒料, ...

谢谢!打孔铰孔是在车车床上面一起下的。

网友(点评):
解决了吗

网友:
1.平断面
2.车外圆φ6±0.05成
3.钻中心孔A1.5(注意孔口尺寸)
4.钻孔φ2.8,深9
5.铰孔φ3深8
6.车外圆25角成
7.切断,注意切断刀与主轴应有点角度,以防零件处有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断面后表面不光,且去毛刺麻烦。谢谢您的回复。

切的时候轴向留点量,再磨一下端面(如果前面做出来了的话),1.6的光洁度,还这么小的尺寸,怎么做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