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故障过载处理问题

楼主(2011-12-05):
液压机械压力机中老式的过载保护装置,如压塌块式,由于不能准确地发讯和有效地保护机 床,并且更换非常麻烦,因而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卸荷迅速、恢复也较快的液压过载 保护系统。

1、液压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液压过载保护系统一般由气动泵、卸荷阀、压力继电器、电磁阀、压力表等元件组成。如下图所示。

      1.气源 2.油雾器 3,4.电磁阀 5,14.减压阀 6.气动泵 7.消音 器 8.油箱 9.滤油器 10.截止阀 11,12.进出油单向阀 13.止回单向阀  15.卸荷阀 16.压力继电器 17.压力表及缓冲阀 18.液压缸
      当装模高度调整不当或出现双料时,压力机会过载。这时液压缸内压力急剧升高,卸荷阀高压腔压力大于背压腔背压,推动活塞下移开启回油口,液压油快速泄回油箱。滑块在平衡器的作用下,上移20mm,保护压力机和模具不受损伤;同时压力继电器和行程开关动作,切断离合器控制线路,压力机停止;电磁阀3、4关闭气源并且快速排掉卸荷阀背压腔空气, “正常”指示灯灭,“卸荷”指示灯亮,压力机不能开动。
      压力机故障排除以后,将操纵站液压保护开关旋到“重调”位置,开动“寸动”行程,将滑块升到上死点。此时电磁阀3、4接通气源,压缩空气进入卸荷阀下腔,使活塞上升复位,关闭液压缸回油通道;同时压缩空气进入气动泵,推动气动活塞往复运动,从而带动液压柱塞往复运动。于是,低压油被吸入油箱,经单向阀输出到液压缸中,逐渐升压至规定压力。此时液压垫复位,压力继电器和卸荷阀的行程开关动作,液压保护“卸荷”指示灯灭,“正常”指示灯亮,液压过载保护系统恢复正常。将液压保护工作选择开关旋到“正常”位置,压力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每次液压过载保护系统恢复只需约3min,能够满足一般高效率 冲压生产的要求。
1、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由于压力机滑块往复动作频繁,且工作时伴有剧烈振动,因此,组成系统的液压、气动元件可能会经常出现一些故障,造成压力机停车。同时,液压、气动元件使用的密封圈等材料,长期使用会造成磨损、老化或失效,出现故障。本文将根据我厂多年生产、调试液压过载保 护系统的经验,介绍一些常见的故障及其排除方法。
气动泵
       气动泵是提供液压过载保护系统的规定压力的功能部件,由气动部分和液压部分组成。在分析故障时,首先听一听气动泵的声音。如果是正常的有规律、有节奏的换向声音而压力不升高,则基本可以判定气动部分没有故障,应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液压部分;如果声音杂乱无节奏,或气动泵风源接通而不动作,或有明显漏风现象,则基本可以判定故障出在气动部分。
       气动泵液压部分主要由柱塞及密封、进出油单向阀、吸油管及滤油器、缸体等组成。易出现 的故障有:
      a.吸油管密封不好或松动,造成缸体内吸入空气而不能排除,气动泵空转不出油。排除 方法:拆下吸油管重新涂胶紧固,将缸体注满油。
      b.滤油器污物堵塞。应拆下清洗干净。
      c.柱塞处密封磨损或老化失效。应拆下更换。
      d.进出油单向阀污物缠绕或堵塞使钢球不能复位,或者弹簧座松脱。应拆下清理紧固。
       气动泵气动部分由换向阀、先导换向阀、阀体、阀盖、缸体、活塞、导气管、紧固螺栓等组 成。先导换向阀相当于活塞上、下位置的限位开关,控制着换向阀的切换。气动部分易出现 的故障有:
      a.先导换向阀处密封失效。由于主换向阀是利用换向柱塞两端压力差而换向,所以,密 封失效则换向阀不能换向,气动泵无动作或漏风。
      b.先导换向阀处弹簧因长时间受压,弹力减小,不能提供先导换向针式柱塞复位所需的 力。
  先导阀出现以上故障,就会从阀盖先导阀处漏风,比较容易判断。排除方法:拆下检查,更 换相应零件。
      c.先导阀针式柱塞被压缩空气中的水分、污物粘附,锈蚀,不能正常动作。
      d.主换向阀由换向套、换向柱塞、密封圈、导向环、缓冲垫、压紧环(即消音器接头)组成。换向套和换向柱塞采用间隙密封,间隙值一般在0.015mm以下,所以对杂质、污物比较敏感,对润滑要求较高。这就要求空气管路中必须提供清洁的油雾润滑,以保证其正常动作;在库存和运输中应封堵其出口,以防进入污物;长期存放后使用,应首先用油枪注入洁净的润滑油,并用专用工具钩住柱塞小孔,轻轻推拉几下。如果轻推能推动,说明该处没有 问题。建议不要轻易拆卸此处。
卸荷阀:

      卸荷阀主要由阀体、活塞、缓冲垫、下盖、行程开关等组成。阀体高压腔与液压缸(或高压管路)连接,低压腔与油箱连接,高压油通过阀体100°锥面与活塞100°锥面研合面密封,背压由活塞下腔压缩空气提供。卸荷阀主要故障是压力油泄漏不能可靠保压,多因油液中的杂质、污物硌伤100°锥面引起。判断方法是:气动泵声音正常,出油口出油且有压力,而系统压力达不到要求,气动泵补偿频繁。排除方法是:拆开卸荷阀,检查100° 锥面,如硌伤轻微可用研磨膏研去,否则应更换卸荷阀,并清理系统内部污物。
压力继电器:
      压力继电器也是系统中较易出现故障的元件。其常见故障有:
     a.压力油泄漏。压力继电器主要由阀体、柱塞、微动开关、弹簧组成。在油压作用下柱塞轴向运动触动微动开关,切换电气信号。柱塞与阀体之间采用间隙密封,如果制造质量不能保证,过多的泄漏必然引起系统压力下降,造成气动泵补偿过频,影响其寿命。判断方法:在系统有压力的情况下,检查其回油口是否回油过多,必要时要更换压力继电器。
     b.微动开关不能复位,无法与电气连锁。由于长期使用,微动开关的复位弹簧逐渐失去 弹性而不能复位。解决的办法是:用相同厚度(或比原簧片厚些)的铜片更换疲劳失效的簧 片。
电磁阀:
      电磁阀的故障主要有:
     a.电磁线圈长期通电烧坏。
     b.阀内密封失效漏风,或污物粘附阀芯不动作。
      由于电磁阀结构简单,因此,对于以上故障可拆下检查或更换新的电磁阀。
调压阀:

      调压阀会因为内部零件锈蚀无法调节,或无输出。应拆下更换。
3、上海液压康百事张工分享使用和维修注意事项:
     a.车间主管道或压力机总截门前要设置分水装置,并要做到使用前放掉装置内的积水。 否则,会对系统产生不利影响,造成各元件锈蚀、失效,降低使用寿命。这一点在潮湿地区 尤为重要。
     b.要经常检查油箱油面,及时补偿,避免气动泵吸空;定期更换液压油并清洗油箱和管 路;要使用符合要求的液压油;加油时要采取过滤措施;经常检查系统各处是否漏油,及时 采取措施。
     c.液压过载保护系统出现故障时,不要轻易拆卸,要多观察,有条件的要请专业人员修 理。
     d.气动泵工作时需要良好的润滑,要经常检查和补充洁净的润滑油。
     e.维修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铁屑、棉纱毛等污物带入系统内,元件装回前应用干净的棉纱布擦拭,否则可能会因堵塞而导致元件不能正常工作。在故障原因没有查清之前,不要强行使元件复位。特别是一些进口的泵、阀、气液安全阀,其活塞因磁化处理带有磁性,易吸 附油液中的铁屑而使系统出现故障,必须拆开彻底清除才能排除。

网友:
高手赐教,收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