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出这个结构?

楼主(2011-12-05):
能否教下我如何计算出这个结构
气缸推出的力
烫印机上用的。

谢谢。

楼主:
帮忙呀
高手
要步骤
详细点的

网友A:
气缸推出的力根据所选用气缸(缸径、作用方式)决定的,设计手册上有,产品目录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推出的力根据所选用气缸(缸径、作用方式)决定的,设计手册上有,产品目录上也有。

不是吧

网友:
i不要叹了,睡觉吧,明天帮你查

网友:
负责点就按照理论一步步算 不负责 就找一家样本上面一般都有缸径在多少气压下的出力 对照就会相差不大

网友(2017-01-23):
都是人才,楼主是想结构力分析,不是气缸单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