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电机功率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05):
电机铭牌上写着 LT GEARED MOTOR
                          LT37GB60-3540
                          24V.125 ±RPM
将万用表串在电源中测得的电流是60MA (直流200M档上测得60左右的数)转速恒定时的值。最高时是160。

请教电机的功率和电机的输出扭矩   。
        谢谢~~

网友:
只能说明这个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并不能说清楚额定功率。最好根据铭牌与厂家联系,求一份产品性能及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