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自由度是指什么?

楼主(2011-12-06):
请问大家一下,轴承的自由度是指什么?谁能给个解,谢谢!

网友:
一个物体的自由度共有六个,即X、Y、Z三个方向,还有绕X、Y、Z三个轴旋转的周向,共六个自由度。个人认为非调心系列轴承只有绕Z轴旋转的周向自由度,其他自由度都被限制了。调心系列的自由度要比较复杂,本人这方面的知识有限,希望有高手可以帮助解答

网友:
谢谢楼主   要是有轴承设计计算方面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2012-03-02):
二楼说的不错  等待更高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