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设备隔音措施

楼主(2011-12-06):
我现在用的是振动盘供料,由于噪音太大,想在外围加一些屏蔽措施,加一些隔音棉之类的东西,外面用铝合金框架,但是对这方面没研究,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双层铝板,框架,填充玻璃棉,拉铆。

事先用噪声仪测量频谱分布与噪音分贝数,按频谱选克重,按分贝选厚度,超过一个厚度的,先挂网,网挂在沥青毡上,再贴在铝板上,挂好以后拉铆结构,

网友A:
既然是振动盘就不能完全隔音,
降低噪音而已,型材搭个外框架,内外用有机玻璃板,上部做活动的,进料用。

楼上你都不考虑进料和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振动盘就不能完全隔音,
降低噪音而已,型材搭个外框架,内外用有机玻璃板,上部做活动的,进料用。 ...

阁下还年轻啊,出口用隧道蜂窝消音,你玩一下再发表见解,哈哈

网友A:
楼上高手,你就发个振动盘完全隔音的现场照片看看撒,别空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高手,你就发个振动盘完全隔音的现场照片看看撒,别空谈啊。

网上这类照片多的很,自己搜一下吧,

楼主的话题是怎么隔音,降低噪音,谈的是个方法与技术方式,不是要号召抬一个什么杠,

网友:
部考虑实际,就“方法与技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