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的法面参数无法测绘,求助

楼主(2011-12-06):
最近公司拉回来业务单位的一台减速机,回来测绘然后再重新做新的,减速机里面有好几档都是圆柱斜齿轮,由于是测绘,斜齿轮的法面参数无法测绘,只能量出端面参数,故现在求教大神们,能不能告诉小弟:重测绘的角度上对于圆柱斜齿轮应该怎么测绘呢?万分感谢哈.....

网友A:
对斜齿轮和齿轮的测量还不太了解,不过测得了端面参数和螺旋角,法面参数就确定了,用公式换算一下

网友B:
有这样搞的?   减速机都打开了:
中心距有木有?
齿数有木有?
模数能确定不?
减速机里有多少对齿轮看明白了吗?   齿宽量量
难道你们还不会做?

在我以前的单位   老工程师(我师傅吧)我刚去的时候也搞过这种情况,让我搞了一个月,时间上他1个多小时就搞定了。
成对出现的齿轮要是还要测来测去的   你们的技术就真的太不自信了

网友(点评):
不错,其实楼主现在只是不知道螺旋角而已,有中心距,齿数,模数,螺旋角可以算出来。中心距不同,螺旋角也会有差别。中心距是测量重点。要注意一下,一般斜齿轮都是按法面模数设计的,不是按端面模数。

网友(点评):
没有导程仪等专业设备,要想精准测量变位斜齿轮是相当困难的。当然了,只是比葫芦画瓢,能用就行对于螺旋角和变位系数就不用那么精确了。

网友C:
斜齿轮与直齿轮就多测量个螺旋角,螺旋角的测量就在斜齿轮上涂油墨,在白纸上一滚,能后测出螺旋角,
关于成对的斜齿轮,斜齿轮参数不用去测了,只要测出厚度和与轴配合的孔。。。

网友:
希望注意一下是否是变位齿轮,这项是容易忽略的

网友(点评):
这个提到点子上了,变位斜齿轮是圆柱齿轮的测绘难点,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网友D:
真怪了,你们公司是干这个的,怎么会搞不明白呀!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怪了,你们公司是干这个的,怎么会搞不明白呀!祝你好运!

我们公司做马钢煤焦化的备件的,什么都有唉,不是专业做减速机的!不过我觉得斜齿的螺旋角是必须测绘出来的,但是好像比较麻烦,也测不了多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斜齿轮和齿轮的测量还不太了解,不过测得了端面参数和螺旋角,法面参数就确定了,用公式换算一下

现在关键的就是螺旋角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测的准啊!

网友:
有中心距有齿数,就不是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搞的?   减速机都打开了:
中心距有木有?
齿数有木有?

看来仁兄是大神级别的嘛!小弟才疏学浅啊,我所在的单位有一部分是做二级厂矿备件的,冶金设备还是很杂的,虽然只是普通的减速机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测绘斜齿,最近查了下资料,螺旋角应该是测绘出来的,滚印法不准,导程齿形仪公司不具备,还有一种是使用芯棒来测量的,操作难度太大了!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还是希望你能不宁赐教啊!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齿轮与直齿轮就多测量个螺旋角,螺旋角的测量就在斜齿轮上涂油墨,在白纸上一滚,能后测出螺旋角,
关于 ...

你说的这个方法是测不准的,拓模子的方法只有在R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会用,滚印法只有在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才能用的,不过还好我们是给人家做一套减速机,要是单个一个齿轮那难度就大了!

网友:
求助专业吧,这不是个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