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金属好加工,材质软,防腐蚀?

楼主(2011-12-06):
哪种金属好加工,材质软,防腐蚀?铜除外!!铜太贵了

网友A:
铝怎么样??

网友:
我也认为是铝,市面上比较多的原材料是铝合金,性能不错的……

网友B:
黄金呀,材质软,防腐蚀

网友:
不锈钢怎么样,不锈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金呀,材质软,防腐蚀

铜都觉得贵了,哪还可能用黄金

网友:
铝合金,强度,硬度都不错,易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怎么样??

好像也只有铝了

网友:
易车铁最好加工,对刀具基本上不磨损。成本低

网友(2012-12-02):
材质软,防腐蚀,工程塑料??

网友:
看你干什么用了

网友:
要看你做什么用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网友(2013-09-26):
镁合金,可以考虑

网友(2013-12-19):
得看你的用途,有的材料防止碱性腐蚀不防止酸性腐蚀。有的材料正好相反,所以必须说出你的具体用途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