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轴在转动时,摆动较大,噪声较大

楼主(2011-12-06):
减速机的轴在转动时,摆动较大,噪声较大,是怎么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谢谢大神

网友A:
应该详细说一下,比如是在多大转速下,带载情况,大致结构等,还有,是何种扰动,简单描述一下,要不不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详细说一下,比如是在多大转速下,带载情况,大致结构等,还有,是何种扰动,简单描述一下,要不不好回 ...

转速大概是1500r/min;功率7.5KW;
是调合工业润滑油机油的。
是轴上有搅拌叶片,带动搅拌调合润滑油。
轴在转动的时候轴心划成小圆。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其他的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直连叶片吗

网友:
转速过高,轴径多大?轴多长?下端或中间是否有支撑?

网友:
是不是轴的轴承老了?

网友B:
根据描述,像是减速机上的轴承损坏了。停机时,可以用手晃动一下搅拌轴(减速机输出轴端),看有没有晃动量,有的话,就是轴承坏了,需要换轴承。换完轴承,还要检查一下减速器齿轮的磨损情况,若磨损过大,也需要更换齿轮,掏银子吧。

网友:
换对轴承试试,是不是有磨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大概是1500r/min;功率7.5KW;
是调合工业润滑油机油的。
是轴上有搅拌叶片,带动搅拌调合润滑油。 ...

你还应该描述详细点,包括支撑之类的。
不过据你描述的情况,可以猜测可能出现以下几个情况:
1.轴承部位轴颈可能被咬坏,类似脱皮或者点蚀,孔形成喇叭口状态
2.轴承润滑和散热有问题,扰动之后轴承出现损坏,运行时出现高温情况
3.扰动进一步造成齿轮出现损伤(啮合不正确的结果)
你可以检查一下用后的损坏情况,把大致结构画一个见图,这样才好讨论解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描述,像是减速机上的轴承损坏了。停机时,可以用手晃动一下搅拌轴(减速机输出轴端),看有没有晃动量 ...

谢谢大神,有没有是轴弯曲了的可能?

网友(点评):
停机时,用手在几个方向晃动搅拌轴,如果没有晃动量,则轴有弯曲。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有没有是轴弯曲了的可能?

不是大神,小喽啰回复:有那种可能性,最好检测决定。还有,你的那些东西直接装在轴上,没有分开装用联轴器连接?如果出现大的扰动作用怎么办

网友C:
我分析有几种情况:1检查输入端的同轴度。2、检查轴承是否损坏。3、检查轴承间隙是否增大超过规定范围。4、校正摆动轴及机座轴承孔是否磨损。5、检查减速机地脚螺栓是否紧固。6、检查齿轮啮合面是否超过规定的使用啮合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分析有几种情况:1检查输入端的同轴度。2、检查轴承是否损坏。3、检查轴承间隙是否增大超过规定范围。4、 ...

谢谢大神!!!我会根据这几点来检查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小喽啰回复:有那种可能性,最好检测决定。还有,你的那些东西直接装在轴上,没有分开装用联轴 ...

轴上的搅拌叶是直接焊接上去的...现在就是轴摆动比较大,不知道对以后影响大不?主要是现在比较忙,很难停机检修,所以想等些天再修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呵呵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上的搅拌叶是直接焊接上去的...现在就是轴摆动比较大,不知道对以后影响大不?主要是现在比较忙,很难停 ...

个人观点,对机械性能影响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寿命。叶片不一定会受力均匀,最好以后改用联轴器吧。

网友(2012-09-23):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但是我没有减速机,直接用联轴器连的电机,下面有两个外球面轴承,也有画小圈的现象,用手摇动有轻微的晃动,我估计是联轴器做的不同心或者输出轴的联轴器孔做大了些(我敲掉销子,轴很容易就取下来了)转速还才600转,用手盘动的时候输出轴跳动都有四五十丝,真不知道这联轴器是谁做的。因为联轴器是异径联轴器,是套筒圆锥销结构的。

怎么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