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一个“过滤边线”,怎么也无法修改了,按什么都没反应

楼主(2011-12-06):
小弟我刚学solidworks没多久,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捆拢着我,就是在草绘的时候,不知道按了什么键,出现一个“过滤边线”像一个漏斗一样的图标,之后就是怎么也无法修改了,按什么都没反应。。。无奈只好删了,从头画过。。。好纠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请大侠们指导....谢谢了!

网友:
有个工具条,里面有过滤点、线、面之类的,你再点一下过滤边线就好了、或是点一下全部取消过滤按钮

楼主:
那个工具条在哪呢...

网友:
你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就点右键,有个最近使用的命令里面有个过滤边线,点一下就好了。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曾经为这苦恼,或则你把图保存了,关了再打开就没了

网友A:
你可能是按了E又按了空格键,就出现过滤边线了,楼主再按一下E加空格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是按了E又按了空格键,就出现过滤边线了,楼主再按一下E加空格就OK了

可能是吧,你的这个方法不错.....赞一个!!谢谢了!!

网友:
楼主可以按快捷键F5 窗口最下面有过滤器,请根据需要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些是对我来说不常用的,现在学习了,以后也能派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