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这样要怎么实现啊

楼主(2011-12-06):
我要做一只油缸,想使油缸在低压的时候行程短,高压的时候行程长,也就是在不同压力下可以实现两种行程。要怎么实现呢?求助。。

网友:
不是很懂你想要的结果,行程应该跟速度有关吧,那就是流量的事了。这个高压是哪里的,原系统的还是其他系统的?

网友:
先问你的高压和低压是如何实现,可以用多级缸来实现

网友A:
同意3楼的方案,不过还要看你双向要求是否都是这样的。如果双向都这样,那这个多级缸就复杂了,还不如两个缸串联呢

网友:
在油缸本体上实现的话,挺复杂的,不过如果在系统上实现你需要的功能的话,还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3楼的方案,不过还要看你双向要求是否都是这样的。如果双向都这样,那这个多级缸就复杂了,还不如两个缸 ...

不要求双向,最好是不要多级缸,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呢,比如在缸上加什么阀之类的

网友:
发个详细的技术要求给我,zyagc@163.com

网友:
发个图吧,要不然不好插嘴

网友:
我有!!!高低压装换的!!!行程可以有电气来控制!!!普通的缸和阀组合一起就好了!!!

网友:
看看再说!!!!也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2012-03-06):
搞个控制电路,很好弄的!电路控制别说二个!十个都行

网友:
第一想法:用压力开关测控压力,控制不同的电磁阀油路,实现两种行程的运动。不知可行性如何哦!

网友:
可以啊 就是做个限位啊 !第一个限位到了你所调定的 压力以后然后高压把这个限位打开  就可以了

网友(2012-04-17):
我认为有两种方案:1.油缸装传感器;2.用缸内套缸缸内装顺序阀。都可以解决。相互探讨可发邮件:wang78.hi@163.com

网友:
做行程控制,gaodiyaburoyshix

网友:
两个压力传感器,两个位置传感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求双向,最好是不要多级缸,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呢,比如在缸上加什么阀之类的

设定流量,难度有点大,精度不能保证,要保证精度,要用先导定位,到预定位置,阀断油。

网友:
“油缸在低压的时候行程短,高压的时候行程长,也就是在不同压力下可以实现两种行程行”
同一油缸程不会变的,油缸在低压的时候速度快,高压的时候速度慢,也就是在不同压力下可以实现两种速度,用油路控制吧

网友:
造型机举升油缸听说过吗?通过阀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