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水刀为什么油压?

楼主(2011-12-06):
各位师傅好

我的水刀不知道为什么油压,就是切割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小从表面就是看不出来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师傅一下还有溢流阀可以维修吗

网友:
溢流阀要看是什么问题才好决定是否能修,小问题肯定都可以修的,如果是大问题肯定是不行了,比如阀体裂开了,就修不起来了。
你说的切割时间越长压力越低的原因很可能是油路方面的问题,重点检查溢流阀看看。

网友:
液压油冷却是不是不好啊。即便真是溢流阀有问题的话,千把块钱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