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下面的装配移位台车的轮子是什么,在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1-12-06):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如图中所示,机器下面的装配移位台车的轮子是什么,在哪里可以买到,或有没有公司做这种装配移位台车的?如有哪位高手知道,请不吝赐教。
PS:图中机器为阿特拉斯潜孔钻车,整车重可能有20多吨。

网友A:
有轨或者是无轨平车,价格比这东西要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轨或者是无轨平车,价格比这东西要便宜多了

嗯,有没有具体的品牌介绍?

网友B:
弹簧脚轮,可减震

网友(点评):
好高级的东东啊,长见识了

网友C:
一般的五金市场就有卖的,如果要好点的,找些做物流设备的公司,一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脚轮,可减震

求型号?其最大载荷有多少?
因为是装配产品的移位平台,我所装配机器重量约25T

网友(点评):
这个找样本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谢谢,正在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五金市场就有卖的,如果要好点的,找些做物流设备的公司,一般都有。

谢谢,明儿去咨询下。

网友D:
楼主的照片像是南京atlas copco工厂的车间内么,我知道一个用压缩空气的移动重物的设备,用于车间装配机械什么的,你可以搜索一下,国外的,

网友(点评):
你好,照片是atlas copco工厂的车间。 “用压缩空气的移动重物的设备”能不能更具体点。 图片中是你所说的这种设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照片像是南京atlas copco工厂的车间内么,我知道一个用压缩空气的移动重物的设备,用于车间装配机械什 ...

图中的设备不是的,
具体的我也没有搜索到资料,以前我查过,有个网址的,都忘记了,是国外的一家公司,无锡布勒有用了这个设备的,
http://byq.365zhanlan.com/2010/09/1284706810296284.html这个也介绍了一些相关内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设备不是的,
具体的我也没有搜索到资料,以前我查过,有个网址的,都忘记了,是国外的一家公司, ...

谢谢。不过,你提到的气垫搬运设备,可能不适合我公司使用。
因我司设备需要跨车间移动,有一定的距离,且地面可能达不到“气垫搬运设备”所要求的“平整、无明显裂痕”等要求。
其实,我公司生产的设备是一种履带式的设备,以前的生产都是在装配线上启动,然后再开出装配车间去试机、喷涂等后续工作。
现在新开了两条生产线,公司出于某些原因考虑,不允许在新生产线车间注油、启动。故想做或采购类似于图中阿特拉斯装配用的“转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