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三轮接线图,家里三轮车坏了自己修

楼主(2011-12-06):
今天家里的电动三轮车坏了 ,60v的  。想自己修修 ,不知道那位大侠有 电动三轮的 接线图 。

倒车的时候轮子卡在石头台子上了,然后把车子打到前行走了一小下就不能走了。不知道是电机坏了还是线路的事情。电机也没有烧坏的味道。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自己感觉可能是接触器的问题呢。求接线图~~

网友:
里面应该没有接触器的吧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电机的线直接接到电池上通电试一下  三轮车功率不大可以直接接线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