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传输,请教高人指点

楼主(2011-12-06):
各位朋友大家好,请教朋友一个传输的问题。我用TXT格式编程,然后用CF卡把程序传到机床里,但是发现机床没有复制CF里的程序。(CF卡是好,即使反TXT格式删去也没用。)如果把机床里的程序复到CF里,然后放到电脑里用TXT打开时,发现每个程序段后都有三个黑色的小方块。。。当把这个程序重新传到机床里时,程序传输正常。。。

网友:
编程格式有问题。注意看一下程序该加%的地方是不是忘了加了~

网友:
机床里输出来的程序,用WORD打开后面的小方块就没有了。我现在是先把机床里的程序拷出来,让后复制个,修改,保存。再输进机床。

网友:
可以先在系统里面编一个简单的程序,传出来后再将你要的程序拷到里面,传到系统中。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这个真没有好办法了。。

网友:
现在机床里建立一个空程序,然后拷到CF卡里,然后导出到电脑,在电脑上用写字板打开程序(可以修改),用这个空程序作为你以后用的模板,(电脑上建立TXT文本很多系统是不认的,所以必须机床的某个程序修改成新的程序才行,切记哦),记住CF卡不要随意格式化,格式化也要格式化成FAT格式的

网友:
为什么都说在机床里怎么样怎么样呢?FANUC默认的程序是无格式的,.txt格式的机床根本就无法读取,你在电脑上编完程序保存,然后把文件的后缀名删掉,就是把.txt删掉,再有你从机床传出来的程序用记事本打开就会出现方块的情况是正常的,传出来的参数也是带方块的,你用写字板打开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用写字板打开的程序再传回机床每段程序都会多出一个分隔符,这是我遇到的情况,不知道你会不会有 呵呵

网友(点评):
都说得对,但不全面。现在的D系统,传出的程序就是txt格式的。 关键是前后得有%。 至于分隔符可以替换掉,不然看起来不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们,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卡没有格式化,把卡格成FAT格式的就好了,然后再按各位朋友说的那样就可以了,,,,谢谢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