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如何不用钥匙就可以修改刀补值?需要修改哪个参数?

楼主(2011-12-06):
车间别的FANUC系统都不用钥匙就可以修改刀补值,只有2台数控车需要钥匙才能修改刀补值。
请教:如何不用钥匙就可以修改刀补值?需要修改哪个参数?

补充内容 (2011-12-31 14:27):
是不用钥匙修改“磨耗”值

网友:
这个不是参数控制,是PMC梯形图控制的,需要修改梯形图~

楼主:
该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还有哪位高手知道这(要用钥匙才能修改“磨耗”值)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PLC控制的,不清楚哪一个
改为常开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我们这PLC归机修管,有空我请教一下我们这里的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控制的,不清楚哪一个
改为常开就可以了

客气,上次看见忘了看一下!不知道是哪个开关改为常开就可以不用钥匙!

网友(2012-02-02):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B:
强制G46.3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大侠,我这个人有点笨,您最好能帮我解释一下“G46.3”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T形图还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G46.3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大侠,学了一下,有两个疑问
1、G46.3G46.4、G46.5、G46.6都是什么关系?都分别控制什么?
2、我不是想让程序保护锁失效,只是想让“磨耗”值在不用钥匙打开程序保护锁的情况可以修改,强制G46.3 能达到该目的吗?
3、“强制G46.3” 怎么操作?

网友(点评):
1.G46.3-G46.6的定义要视参数而定~~ 2.可以达到~~ 3.是在SYS的PMC里~~其他就自己摸索吧~~ PS:为什么不去问设备维护拿钥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G46.3应该就可以了~~
“PS:为什么不去问设备维护拿钥匙呢~~”

我们这里程序归工艺管,担心别人修改程序,所以钥匙一直在工艺手里而不在机床上。
但是有1-2台设备,必须使用钥匙才能修改“磨耗”值,由于刀具磨损操作者需要经常修改“磨耗”值,这样钥匙就要在机床上,这样就难以避免别人修改程序,这样就给管理增加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为什么不去问设备维护拿钥匙呢~~”

我们这里程序归工艺管,担心别人修改程序,所以钥匙一直在工艺 ...

让他改下参数~~再把PLC改下就可以做到只锁程序不锁刀补了~~

楼主:
大侠,小虾有些困惑:
      不是说强制G46.3应该就可以了吗?怎么又变成即改参数又改PLC了呢?改哪个参数?如何改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他改下参数~~再把PLC改下就可以做到只锁程序不锁刀补了~~

大侠,小虾有些困惑:
      不是说强制G46.3应该就可以了吗?怎么又变成即改参数又改PLC了呢?改哪个参数?如何改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小虾有些困惑:
      不是说强制G46.3应该就可以了吗?怎么又变成即改参数又改PLC了呢?改哪个参 ...

按照现在的情况~~如果要修改刀补你可以强制G46.3~~
我的建议是让你们厂的设备维护人员把参数和PLC改了~~让钥匙只锁程序不锁刀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现在的情况~~如果要修改刀补你可以强制G46.3~~
我的建议是让你们厂的设备维护人员把参数和PLC改了~~ ...

我问过我们这里的设备维护人员,他们不知道怎么让钥匙只锁程序不锁刀补(他们也对该问题不感兴趣,因为程序和他们无关)。

我对参数和PLC实在只懂皮毛,但也实在想知道怎样让钥匙只锁程序不锁刀补,大侠如果方便,就给我稍详细讲一下怎么“把参数和PLC改了”,小虾在此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为什么不去问设备维护拿钥匙呢~~”

我们这里程序归工艺管,担心别人修改程序,所以钥匙一直在工艺 ...

是可以的,在没钥匙的情况下不可以改程序,可以改刀补!外面现在这是没钥匙都可以改,程序,刀补参数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在没钥匙的情况下不可以改程序,可以改刀补!外面现在这是没钥匙都可以改,程序,刀补参数都可 ...

这要看机床厂商是怎么设计的~~一般用钥匙锁的话会直接把所有都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过我们这里的设备维护人员,他们不知道怎么让钥匙只锁程序不锁刀补(他们也对该问题不感兴趣,因为程序 ...

这个比较复杂~~要修改T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复杂~~要修改T图~~

虽然我我不知道怎么搞,但是我真的不复杂,只是不会而已!只用改plc的某个开关为常开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我不知道怎么搞,但是我真的不复杂,只是不会而已!只用改plc的某个开关为常开就可以了

这不是强制某个状态就可以搞定的~~还要修改参数和T图~~

网友:
你们这个公司的管理太厉害了 程序是要根据实际生产情况随时进行调整的 难道你们的工艺员一直就等在机床旁等着你们用钥匙啊

网友C:
这种简单问题居然还没解决?算了,你还是让你们设备维护人员里对PLC比较懂的打电话给fanuc吧,电话就能说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简单问题居然还没解决?算了,你还是让你们设备维护人员里对PLC比较懂的打电话给fanuc吧,电话就能说明 ...

这个是机床厂商的权限……FANUC是不会告知如何修改的……所以不要白费力气了……

网友:
学习了阿!!!呵呵.高手多多.

网友:
学习了,这么深的东东以前都没好好问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机床厂商的权限……FANUC是不会告知如何修改的……所以不要白费力气了……

没关系,这个是用户使用起来不方便要求修改的东西,不涉及付款、安全等问题,应该可以告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这个是用户使用起来不方便要求修改的东西,不涉及付款、安全等问题,应该可以告诉~

第一 所有的PLC和参数都是厂家设置,FANUC无权改变其原有设置。
第二 面向最终客户的是系统厂商的售后服务人员,即使在维修过程中需要修改参数也必须经由机床厂商同意。
PS:谁都不想惹麻烦~~所以最好还是让机床厂商来做修改~~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该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通过修改参数3291。

网友:
俺也想学习下,但看各位人才的回复茫然了

网友(点评):
你看看29楼的回复就明白了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学习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强制某个状态就可以搞定的~~还要修改参数和T图~~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86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8602

我的意思是指不对刀补进行限制~~而其他的东西可以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指不对刀补进行限制~~而其他的东西可以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刀补不仅仅是磨耗~~前面审题错误~~以为LZ要把刀补完全开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刀补不仅仅是磨耗~~前面审题错误~~以为LZ要把刀补完全开放~~

都可以单独锁定都可以单独锁定都可以单独锁定都可以单独锁定都可以单独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单独锁定都可以单独锁定都可以单独锁定都可以单独锁定都可以单独锁定

这就必须要改PLC~~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我跟你一样啊,我一会去试试。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分开控制,这么说吧。在批量化的生产过程中,程序是不允许随便更改的,否则产品的一致性难以保证,但是刀具是会磨损的,工人在操作的时候随时都会更改刀补,如果不分开控制,钥匙给了工人,有可能误操作导致程序被更改,从而造成产品的报废,所以程序锁定和刀补锁定需要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我跟你一样啊,我一会去试试。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分开控制,这么说吧。在批量化的生产过 ...

请看33楼

网友(2016-04-28):
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锁匙只锁程序不锁刀补和刀具寿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