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画出来角度直线都是像破浪形的?

楼主(2011-12-06):
为什么我画出来角度直线都是像破浪形的,都不是直线,郁闷死了,如图,* O6 ?. [/ A6 ]& W

网友:
可能和电脑分辨率有关吧。没事,打印出来就是直的了。

网友:
显示器问题,放大就看到是直的了

网友:
跟你的电脑分辨率有关系,把分辨率调高一点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用re回车试试,效果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