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泵是否有最低工作压力的限制?为什么?

楼主(2011-12-06):
请教高手:轴向柱塞泵是否有最低允许工作压力的限制?为什么?

网友:
没有,压力决定于负载

网友:
有的,滑靴润滑,太低了油膜不够,易坏,另外有些变量机构内部取压力,虽然很小就可以工作,太低失效。

楼主:
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轴向柱塞泵到底有没有最低允许工作压力的限制呢(不考虑控制方式方面的因素)?为什么?如果有的话,其数值范围约为多少?

网友:
有的,sauer-danfoss 90柱塞泵系统最低工作压力10bar,若是闭式泵还有最低吸油压力的要求(补油泵的入口),90泵最低吸油压力0.7bar

网友:
有,如果系统压力低于8MPa或油泵压力长时间低于8MPa,油泵应在泄油口加油管强制循环,要不然油泵易发热。

网友:
补充,压力低于8MPa会加大轴塞泵的划靴和斜盘的磨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