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画钣金件问题。。。

楼主(2011-12-06):
这是一个仪表门,图中蓝色图为从CAD中拷过来的,现在我想知道怎么确定它们的互相位置,我想只用智能尺寸标注固定到左边和到上边的距离使草图放到正好的位置在拉伸切除,有没有好办法?要是重新标注的话还得一个一个的标,太麻烦,就是因为孔太多了才想一下复制过来的。

网友:
怎么不用下矩阵呢。这些无规律吗

网友A:
先把这些蓝色的图形定义成块,然后标注,定义为块后,这些图形就被当成一个元素,可以直接标注位置

网友B:
在原CAD图上作个矩形,边长等于板面尺寸,使孔与其相对位置符合你的需要。用SW粘贴过来后,使用移动工具,移动原点为原矩形的左下角,使其与现在板模型的左下角重合,然后把矩形的边线变成构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这些蓝色的图形定义成块,然后标注,定义为块后,这些图形就被当成一个元素,可以直接标注位置

怎么定义成块啊?麻烦你简单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CAD图上作个矩形,边长等于板面尺寸,使孔与其相对位置符合你的需要。用SW粘贴过来后,使用移动工具,移 ...

谢谢了,可以试试,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定义成块啊?麻烦你简单描述一下?

大哥,这个怎么跟你说的仔细啊,你既然用了solidworks,最起码的功能要弄明白吧???块因该是在工具栏里吧,solidworks本身带的教程和帮助都很全面,请抽空仔细从头到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