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W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2011-12-06):
这是一个仪表门,图中蓝色图为从CAD中拷过来的,现在我想知道怎么确定它们的互相位置,我想只用智能尺寸标注固定到左边和到上边的距离使草图放到正好的位置在拉伸切除,有没有好办法?要是重新标注的话还得一个一个的标,太麻烦,就是因为孔太多了才想一下复制过来的。

网友:
没搞过 等高手解决

网友:
添加关系  加尺寸约束

网友A:
如不需变更尺寸,可全部选中再固定。

网友:
没试过  等高手解决  学习

网友B:
这些孔简化一下,用阵列可以吗?这种CAD图拷贝上去的东西,粗暴处理了,以后改动起来后悔死。

网友:
建议采用列阵和添加尺寸关系约束,没有好的办法。一步步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不需变更尺寸,可全部选中再固定。

但是固定了之后再想移动就移动不了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孔简化一下,用阵列可以吗?这种CAD图拷贝上去的东西,粗暴处理了,以后改动起来后悔死。

以后改动起来很麻烦吗?你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还有没有跟好的办法?可以阵列但是这些孔的尺寸不一样,而且还比较多。如果要是使用阵列的话是阵列草图更方便还是阵列特征呢?

网友:
勤能补拙,好好努力吧。

网友:
可以分组吧,一排排的做。我看好像一排之内是有规律的,而且,好像也基本一样大。
大孔估计可以一次阵列成,不过我也不擅长。你看看帮助吧。
期待高手啦

网友:
CAD拷贝过来后就是SW的草图了,采用移动草图的功能可以自由移动,定位,复制,阵列都没问题的,这个功能在草图的功能下,找找,可以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也可以输入参数移动

网友:
你看一下帮助里面的草图阵列,应该比较适合。

网友:
选中所有复制过来的草图,点右键-完全定义草图,选好基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