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动来弯14的不锈钢管子老是就瘪了?

楼主(2011-12-06):
为什么手动来弯14的不锈钢管子老是就瘪了,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i灌沙 堵两端  再弯  是不会瘪了

网友:
管形弯曲瘪不瘪,它和弯曲的相对弯曲半径,相对壁厚,何种材料,采用何种弯曲形式等多有关系。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滴。

网友:
灌水之后冰冻,灌二氧化碳干冰,再拿出来弯管

弯管是很容易瘪的,这个要靠经验,材料不同、弯曲半径不同、工装不同,弯曲速度不同,摩擦系数不同,都有可能瘪,我以前弯矩形管和圆管,用简易工装折腾过个把星期,发现弯管不是个简单的活

网友:
你应该做一套工装,先做一个定滑轮和一个夹具把管子夹住,再做一个动滑轮,把管子挤在滑轮槽中间让动滑轮绕着定滑轮转。管子要和滑轮槽配套。

网友(2012-02-26):
建议楼主学下材料力学。二楼正解,现在不是有弯管机吗?

网友:
直接弯会瘪吧!!!!

网友:
我们采用灌沙子的方法,效果还行

网友:
说句不专业的话,受力不均匀

网友:
用弯管机吧!别的不一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