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可以介绍下好的刀具吗?

楼主(2011-12-06):
说一下我要做的东西。
外面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里面有个直径35MM的孔可以定位,要转个直径4MM 深度7MM的 孔 精度是0到正0.01MM。
以前我是用普通铣床定位,先用球头铣刀改成钻头,然后用纱布磨掉侧刃,钻出负0.05的孔
然后用4MM的钨钢棒绞出来的
现在老板说速度慢然后精度达不到要求要用数控铣床做。
请问有没有合适的刀具?
以前看过一种U钻 不知道行不行
有没有懂行的人给个意见。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直径4MM 深度7MM

U钻搞不掂,没这么小的U钻

网友:
什么材料?最好有图纸。。。。

网友:
你老板说的不错,还是上数控铣吧,普通铣床加工0.01的公差是很困难的。不论是单件还是批量加工效率低,废品率高。当然没数控用铣床干,对铣工的的技术和细心都是个考验。

网友:
U钻只能半精加工,再说U钻也没这么小的。  你这个上了数控铣还是要钻孔然后再铰孔的。

网友:
发个图纸出来啊,这样别人好参考吧,我是新人随便说说。。。

楼主:
b哥们 不是我不想上图 是我不会上啊 。
还是要用加工2次啊,我钻的材料是不锈钢的,用铣刀磨出来的 刀具用的时间不知道是多长,不敢用数控铣,
有没有什么好刀具啊

网友:
若是这个精度要求,钻孔-铰孔就可以了,  若是还有较高的位置度要求,就得先中心钻引钻-钻孔钻孔-铰刀,  要是孔比较大的话,建议将铰刀改为镗刀!

网友:
   还是上数控铣吧

网友:
没有更好的刀具。钻铰的方法也只能这样了。请抓紧时间做,别等了

网友(2012-01-12):
请及时联系我,我们一起解决你这个问题。
这个孔如果是通孔的话,建议采用D4的左旋右切螺旋铰刀。保证解决你的问题,0.01的公差不算高。 当然前提在你的刀柄精度OK下
我司应用PROE/UG设计软件,根据用户工件图为用户设计,德国进口5轴联动磨削中心制造各类整体合金铣刀、钨钢铣刀、合金钻头、合金铰刀、台阶钻头、钻内冷钻、圆鼻铣刀;焊接合金成型刀、焊接螺旋立铣刀、焊接钻铰刀、三面刃;非标可转位螺旋立铣刀、玉米铣刀,可转位T型槽刀,非标刀盘,非标刀柄等系列产品
公司资料:常州海伦工具有限公司

手机:15952828562   传真:0519-83441006   QQ:32167115

邮箱:guijianqiong@163.com
(非标刀具定做时请用户提供工件图,我们为你设计各种异型非标刀具)

联系人:桂经理(首席刀具应用工程师,8年刀具应用经验)
地址:江苏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工业园区微山湖路33

网友:
不是很了解,帮顶一下

网友:
发个图纸出来啊,这样别人好参考吧

网友(2012-05-13):
建议使用D3.5的合金钻头粗钻孔
D3.95的合金铰刀半精加工
D3.992的合金螺旋铰刀精铰孔
保证你达到尺寸要求
我可以帮你i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