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光圆,谁来解释一下

楼主(2011-12-06):
对拉光圆一直很迷惑,麻烦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
热轧材,热处理,旋风粗扒皮,检,过冷拔,

冷拔分粗拔与精拔,成品就是拉光圆

网友:
我表示楼上说的大部分没听说 不懂的说

网友:
一般的圆钢有两种,一种是热轧钢;一种是冷拉钢。两种加工方式对材料的外径精度、粗糙度和圆度都有一定的公差标准,这个标准一是圆度误差和粗糙度标准,一是外径公差标准。

网友(点评):
实际都是从热轧过来的,流程长度不同

楼主:
谁能说说热轧和冷拉的具体过程

网友A:
热轧就是加热,由方坯一直轧成圆棒,

对圆棒扒皮,过冷拔机,拔到尺寸,就是冷拔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轧就是加热,由方坯一直轧成圆棒,

对圆棒扒皮,过冷拔机,拔到尺寸,就是冷拔材,

为啥不直接铸成圆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轧就是加热,由方坯一直轧成圆棒,

对圆棒扒皮,过冷拔机,拔到尺寸,就是冷拔材,

方坯轧成的圆棒圆周方向的力学性能会不会有差异?感觉用圆坯轧成圆棒要好一些,圆周方向的力学性能应该比较一致。

网友:
多看看多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