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程式驱动的曲线如何画?

楼主(2011-12-07):
方程式驱动的曲线 这个功能如何使用,请高手指教   最好举例

网友:
输入你期望曲线的方程式,注意把相关量改成你需要的.定义定义域.即可

网友:
楼上的好好说说,我也学学。

网友:
我早就想学了2楼的好说说。

网友(点评):
初学的想知道在那里输入

网友:
草图里面的曲线工具里有个公式曲线,点开就可以了.有函数一般表达式和参数表达式两种.下面的就可以定义定义域.这里要注意函数表达式的格式,否则系统识别不了.

网友(点评):
请问,函数表达式的格式有什么要求啊?老实识别不了~~

楼主:
那楼主画个海螺看看

网友(2013-01-10):
求教我输入sinx怎么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楼主画个海螺看看

这个可以吗?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A:

这画的也太漂亮了,求源文件共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