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画的正确吗?

楼主(2011-12-07):
这个图这样画是否正确啊,我怕别人看不懂!主要是那个主视图剖开的方式对吗?

网友:
应在2-φ8.5的连线上剖视。尺寸标注最好集中在剖视图上,看起会直观些。

网友(点评):
我想在剖视图上将沉孔和上边的台阶孔以及内螺纹都表现出来啊!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表达的更清楚!另外尺寸是标注在剖视图上呢还是标注在俯视图上呢?

网友:
半剖就可以实现啊,为什么要全剖呢?

网友:
有几处毛病,看来你换需要好好学习呀

网友:
中间长腔没有直径标注,剖视和俯视图,问题很大啊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0052

为什么不去学习学习呢?、

网友:
这个图画的不好,建议你用旋转剖

网友:
俯视图看得还好,剖面图,就看不懂了。我是按机械制图的标准的理解的。

网友:
圆的尺寸尽量标注在非圆视图上,你这剖视图既不像局部剖又不像全剖,那个台阶的轮廓线画到了平剖面线上,

网友:
有个地方还真看不懂 啊啊啊啊啊

网友:
1 倒角既然都是一样的可以在右上角统一标注
2 大内孔标注在主视图上,底盘的直径最好也在主视图上
3 按主视图来看好像在边上切去一块,但是表示不清,俯视图上也没有表示,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4 俯视图的虚线可以不画,因为主视图已经将该地方结构表示清楚
5 主视图上多了一条线,底盘和上面连接的地方
按照自己所学,指出上面几点。可能也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A:
俯视图旋转45度,然后主视图再剖视应该更好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视图旋转45度,然后主视图再剖视应该更好表达。

转45°肯定好画多了,但是需要在转配图体现的话就不能转了!

网友B:
剖视图版剖就可以了,沉孔位置看着不别扭么?应该从沉孔十字位置剖开,还有中间的空腔多了一条线,你那样子画出来的话就是上下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视图版剖就可以了,沉孔位置看着不别扭么?应该从沉孔十字位置剖开,还有中间的空腔多了一条线,你那样子 ...

能不能给示范下这个图的半剖是什么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示范下这个图的半剖是什么样啊!

四分之一处剖开啊

网友:
这图画的确实看不懂啊。建议看一下机械制图和精度这两本书,搞机械基础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分之一处剖开啊

是这样吗?这样看着很别扭啊!

网友B:
只要中心线左边或是右边的就OK了啊,那一半原样画出来就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中心线左边或是右边的就OK了啊,那一半原样画出来就是的了

如果我把左边留着的话不是看不到沉孔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这样看着很别扭啊!

这个样子啊,画的很粗糙,不要有意见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左边留着的话不是看不到沉孔了吗?

你一边已经剖开了啊,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了,不需要全都表达出来的

网友(点评):
右边中心线要加上去,简略画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子啊,画的很粗糙,不要有意见哈

你画的这个应该是俯视图旋转45°以后的情况吧!
应该是下边那样吧,这两种的剖视图能画成一样的吗?

网友C:
能理解你画的是什么工件,但表达不对。你得要做好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理解你画的是什么工件,但表达不对。你得要做好基本功。

那应该怎样来表达呢?

楼主:
你们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画的对吗?

网友(点评):
对。其实对制图的要求并不是严格按照投影,而是“没有歧义”。只要能意会得到意思,不产生歧义即可。

网友(点评):
你把它打横,轴线水平就更好了。

网友:
旋转剖表达更好点,仅供参考

网友:
俯视图看得还好,剖面图,就看不懂了。我是按机械制图的标准的理解的

网友: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仔细想一下,如果是你自己加工 看看要注意什么,就知道漏了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画的对吗?

就这张全剖就行了呀,尺寸全部标在剖视图上,不需要俯视图。

网友E:
采用旋转剖或半剖即可,旋转剖视图不受现在图示影响---不是从你的俯视图直接透视的,是按旋转后位置透视的。

网友:
楼主的图小问题不少,有待提高

网友F:
这个图是个旋转对称件 你选的方向不好 而且剖视图有些问题

网友G:
看了楼主的图,自己也画了一个献丑,希望社友指出缺点!谢谢

网友:
直接上图了废话不多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图,自己也画了一个献丑,希望社友指出缺点!谢谢

倒角一样的话,可以在技术要求中注明,没必要一一标出……

网友(点评):
多谢了,以前我都是每个倒角都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倒角一样的话,可以在技术要求中注明,没必要一一标出……

嗯,技术要求:未注倒角c1

网友(点评):
谢谢指出!虚心学习!

网友:
这图问题不少,呵,呵,呵!你的作图立体感太差了,有好几个地方都不对,找个身边的师傅问一下嘛!

网友(点评):
欢迎指出,虚心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张全剖就行了呀,尺寸全部标在剖视图上,不需要俯视图。

高度咋体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旋转剖或半剖即可,旋转剖视图不受现在图示影响---不是从你的俯视图直接透视的,是按旋转后位置透视的。 ...

哦,也就是说剖视图不必按照标准的投影来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是个旋转对称件 你选的方向不好 而且剖视图有些问题

要的就是这个方向,转45°还有什么难度啊,那不都会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的就是这个方向,转45°还有什么难度啊,那不都会画了!

这样 你不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吗 有必要在这个方向吗 图纸就是要简单明了的把结构表达清楚 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 你不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吗 有必要在这个方向吗 图纸就是要简单明了的把结构表达清楚 你这样做是为 ...

呵呵!没事讨论一下吗,要是天天都画一成不变的旋转对称零件啥时候会有提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咋体现啊!

我的意思就是35楼的图,不需要半剖,尺寸完全可以表达清楚,还要什么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