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千分尺的精度能确保多少?

楼主(2011-12-07):
     图纸要求公差为+0 -0.002 尺寸为3.33   用三丰的数显千分尺(数显为0.001)可以检测吗?是否可以用杠杆千分表+00及标准量块经行对比测量?请高手指教,谢谢。最好有根据。

网友A:
第二种方法可行,但是建议表的精度再高一点,还要注意零件的锥度和直线度误差带来的影响;第一种不靠谱,你看他们产品的说明书有精度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法可行,但是建议表的精度再高一点,还要注意零件的锥度和直线度误差带来的影响;第一种不靠谱,你 ...

  您回答的很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或理由说明数显千分尺不准,现在日本三丰卖的数显千分尺竟然把精度写成0.001,而我的客户很相信他们。郁闷中。

网友(点评):
这个不一定,要看是哪一款了,没准真就有一款是这个精度。常规的肯定精度不够

楼主:
谁有很好的证据吗?最好是权威的。

网友:
三丰的数显千分尺达不到这个精度.你们客户很有意思

网友:
数显千分尺的分辨力是0.001mm,而0-25数显千分尺的最大允许误差0.004mm,考虑使用方法环境人员等还要增大

网友:
第二种方法准,第一种使用千分尺的方法要考虑测量人员的手法等会有误差

网友:
两种方法可能都不行,建议使用比较仪加标准件或量块比较测量

网友:
自己做一个GRR分析就是了,这个直接看数据,我认为是肯定不行的,起码大于30%了。第二种稍微好点,但是用起来麻烦一点,抽检可以,全检不行

网友:
用数显千分尺再加一块4等二级的量块配套使用,很多工厂都用这种方法,国家标准千分尺的示值误差是正负4个微米内,你用一块3。33毫米的量块检定一下千分尺这个点的误差,记下,测量工件时再把这个误差考虑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看到三丰官方网站推出分辨力0.0001mm,量程25mm的电子数显千分尺,好像是电磁感应原理的旋转传感器

网友(点评):
所以我给楼主说的是要看具体的哪一款,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点评):
我说的那款千分尺就是标准精度为0.001的精度,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可以做到吗?

网友(点评):
看你千分尺的使用说明书,上面应该有精度指标,另外你说的标准精度是什么概念,是分辨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