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吊装问题

楼主(2011-12-07):
立式加工中心底座的导轨前端长出一块,还有必要在导轨上钻吊装孔吗?我用吊绳可以吊此处吗?如果钻孔的话,对机床导轨有影响吗?请老师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吊此处,但一般设计时会在前面加上吊装的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吊此处,但一般设计时会在前面加上吊装的位置的。

谢谢指教。

网友:
肯定有吊装位的。 找出来就好 。。别的地方别乱动

网友:
打开Y向前端护罩仔细找,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一般来说,机床上都有固定的吊装位置的!!

网友:
机床都有吊装孔,没有必要自己钻孔吧。无图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