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焊接难题

楼主(2011-12-07):
征求焊接难题  在实验室 可以尽量 解决  江苏省焊接重点实验室

网友:
不知道我们的新型的焊接工装夹具能否帮上你 看下我发过的帖子 新型焊接工装

网友:
看下我发过的帖子 新型焊接工装…………

网友:
为什么气体保护焊接设置电流参数与实际焊接电流大小会相差较多呢?例如需要320A电流,就必须设置为350A才能在焊接时显示为320A,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如果都不正确,能否解释下原因,并且怎么测量实际工作时电流大小呢?4 z2 v  U- g& y( N!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