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牵引车求助

楼主(2011-12-07):
牵引车自重4.2T,挂车载重5T,电机转速比1:50,行驶速度30m/min,请问电机需要多大功率(牵引力大约45kn)?求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还不太清楚,刚入行不久。

网友A:
3.7-  5.5 Kw之间,

载荷频繁启动的情况,建议用5.5 的,

网友:
5.5kw够用了,假设滚动摩擦0.1

网友:
牵引力大约45kn  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哈哈,阁下的好奇心太大,阿拉现在是人家问什么,把该说的说了,没说错,就可以了,不多打听,哈

网友(点评):
这个功率按什么来算?

网友(点评):
奇怪,不知道电机功率,如何能知道牵引力?

网友(点评):
又一个好奇心大的家伙,属猫的现在太多了,

网友:
关键是加速度的大小,从启动到速度稳定要多长时间?明确了才好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  5.5 Kw之间,

载荷频繁启动的情况,建议用5.5 的,

大侠看这种简单算法可行么?

设轮胎的滚动摩擦系数是0.02,牵引车主动轮形成静摩擦力为动力,牵引车从动轮上面有摩擦阻力(0.02x4200/2x10=420N),挂车车轮上为阻力(0.02x5000x10=1000N),假设牵引车和挂车从静止到正常行驶速度时间为3秒(没经验,想象的值),那么加速度就是a=0.5/3=1/6米每秒方,所以牵引车的牵引力为牵引力-阻力=质量X加速度:
F-(420+1000)=(4200+5000)x1/6
算得为3000N,假设在加速最后阶段,牵引力为3000N,速度为0.5m/s,那么此时的功率就是3000X0.5=1.5KW
考虑一些误差,坡道阻力和风阻,再加一些裕量,就再大一级或更高,就是3.7-5.5KW。。

功率按加速末尾的速度算,可能有些问题,跟实际有出入,准确还是要按电机算,电机也是机械中的典型部件。。。

另外想问一下大侠,牵引车上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力是图中所示这样的么?

网友(点评):
后面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主动轮上是动力,超过最大静摩擦阻力就打滑,从动轮上是阻力,按重力的一半乘以滚动摩擦系数算?

网友(点评):
最大静摩擦阻力估计就是抓地力,对汽车、牵引这方面不太了解,上面的计算过程和图示还在高中水平,呵..想要有点基本认识得去看书

网友(点评):
大致是这么算,核心问题是启动时间,启动不能过快,会打滑,也不能太慢,电机会发热,再就是计算启动以后行驶速度,你算的可以,

网友(点评):
感觉对车轮的理解有点复杂,转动转化成了平动,看了一下,严格说,主动轮上的静摩擦力也是向后,只是合力偶使的车轮向前转,那么主动轮上的也有摩擦损耗,在实际分析中把合力偶又简化成车轮的水平摩擦阻力

网友(点评):
彻底理解其本质真有些困难,脑筋转不过来.. 大侠说的对,加速度太快动力就超过了最大静摩擦力,就开始打滑, 准确还是要按电机算,折算转矩和转动惯量那些,电动车正常行驶速度还能无极调速,呵呵

网友(点评):
是这么一个概念,车辆驱动时,轮子不是纯圆的,有一个微压扁,正是这个效应导致产生摩擦力而驱动的,而也正是这个东西消耗了能量,产生损耗,分析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你在这里被绕进去了,以后可以详细聊这个

网友(点评):
嗯,以后有了基本了解后再请教大侠,没看过书不知道怎么详细分析,想不到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实际也很复杂,只有自己去做了才能知道

网友:
滚动摩擦力矩的大小和支承力N成正比,即M=KN。K为比例系数,称为“滚动摩擦系数“.
假设橡胶轮胎与路面滚动摩擦系数K=0.4cm,假定轮胎半径R,电机为4极电机,减速电机输出扭矩T,加速时间为t
已知:牵引车自重4.2T,挂车载重5T,电机转速比1:50,行驶速度30m/min=0.5m/s
滚动摩擦力矩M=92,000*0.004=368NM
加速度a=0.5/t,  0.5*2PI*R=0.5
(T-400)/R=10,000Xa-----T=2500/3.1415926/t+368
如t=3s, 则减速电机理论输出扭矩T=633NM,再考虑点安全余量
校核:T/R=4000N, 假设轮胎和路面滑动摩擦系数0.5,f=42,000*0.5=21000N, 4000<21000 OK!
对照减速比50的减速电机,就可以找到合适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