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此零件方法

楼主(2011-12-07):
如何加工,才能使三个孔与平面的垂直度达到很高的精度,上下偏离距离小于等于0.01mm。

网友:
1 先在数车上: d10  锥度 倒角 R2  及d80外圆 厚度30.2割断留余量.
2 上数控铣床或加工中心 用三爪夹持外圆(需打表) 平面 倒角 及依次加工3孔!
3 滚花

网友:
一般来说,形位公差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加工机床的精度,包括,主轴的跳动,当然使用合理的刀具也是应当注意的事情。。不管是使用数控车床还是数控铣床。所以,如果要加工这样的精度,请实现确认加工机床的状态。

网友(点评):
你没有认真看哦 , 除了机床影响行位误差外, 还有装夹力度, 夹具的状态, 工人的技术.......我觉得这些方面也要确人呢?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但是还有点不全面  就是加工过程中的控制   最主要是机器本身的不稳定性

网友:
机床、工艺、装卡都要注意。

楼主:
用车床加工好(不滚花),再上铣床打2个圆10孔,孔大小倒是符合,垂直度总是偏了0.03-0.05mm

网友:
我确认一下,什么热处理方式?你的要求是热后还是热前?

楼主:
材料是生铁,不热处理。

网友:
看图好像中间孔与端面的垂直度好像没要求,直接钻。直径10的孔 先钻后绞。

网友:
中间的孔车成
以中间孔定位
上镗床加工两边的孔

网友:
既然是垂直度,参照基准就是底面。首先必须保证底面平面度,然后就是与加工支撑面的良好接触。

网友(2012-03-01):
关键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