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机床用组合轴承啊??

楼主(2011-12-07):
请教一下什么样的机床用组合轴承啊??就是ZARN的轴承

网友:
重型机床,这种轴承可以承受较大的轴向力

网友:
一般是重型机床,比如落地镗上,龙门铣床上等等!

网友(2018-12-31):
看结构需求,比如落地镗立柱上下丝杆,既要承受主轴箱的重量,丝杆有有定位要求,所以有采用组合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