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启动十分的慢

楼主(2011-12-07):
PROE启动十分的慢,那不是一般的慢,点开后差不多得十几分钟才启动,搞得我都以为我还装它。哪位高手给年解决方法啊。

1、不要说电脑配置不行,我的电脑配置蛮好,然后之前也用过,没出现这种情况。
2、不要说换个系统,这事真不是一般的烦。
3、制定屏幕-浏览器这个我已经弄了,是快了点,不过没有太大变化。

求高手啊!!!

网友A:
你内存咋样?内存要求高,又时你需要释放内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内存咋样?内存要求高,又时你需要释放内存空间。

这个经常做,经常会清理电脑垃圾的

网友B:
我画一条线,一个圆的还卡几秒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画一条线,一个圆的还卡几秒钟呢。

那你直接换个版本的,不要犹豫了

网友:
我也经常有这情况

网友C:
工具——选项,添加dm_remember-server,值为no,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选项,添加dm_remember-server,值为no,保存。

恩,是不错,有些提升,谢谢啊

网友:
没遇到过,我用的绿色版

网友:
昨天发现了个新问题,我们学的以前运行很好,后来出现了画个东西要卡几下的现象,原因是他以前用无线网,后来改有线网了,显卡物理地址不一样了,在crack里按安装时的方法改了下就好了。